模拟量处理以及输出地址的确定

楼主(2008-11-24):
各位前辈好!

       我是谦卑,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实验室用S7-300和安邦信变频器进行电机正、反、停控制和电机的调速控制,不知模拟量如何处理,模拟模块输出地址(用于控制变频器)不知如何确定,如果用FC106各个引脚如何确定?恳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S7-300在配置模拟量输出模块时,会默认配置或需要设置地址,这个地址就是你用来输出的地址段.
一般经过运算后,转换到十六位的字就可以直接赋值输出了.

网友B:
用FC106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自己用+ - * / 算一下就行了,通道多的话自己编一个FC. 你应该用REAL数据类型计算,结果转成INT输出.

网友C:
首先你要打开硬件组态,看你的ao模块的地址,那个地址可以修改也可以使用系统默认的。所以只要你确定了要使用的通道,在这里就能查到地址号,比如你的ao是256开始的,那么你想用第一个通道就用pqw256,这个我们常用的都是4~20mA输出,只要我们在组态中确定了你的输出方式,那么输出信号就是0~27648对应你的输出,你的控制就输出这个范围之间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你要打开硬件组态,看你的ao模块的地址,那个地址可以修改也可以使用系统默认的。所以只要你确定了要使用的通道,在这里就能查到地址号,比如你的ao是256开始的,那么你想用第一个通道就用pqw256,再看输出形式是我们常用的4~20mA还是0~10V输出,只要我们在组态中确定了你的输出方式,那么输出信号就是0~27648对应你的输出,你的控制就输出这个范围之间的数据就可以了!试一下给13824时,变频频率,再试几个就可以找出规律

网友E:
模拟量输出地址如下图所示

网友F:
首先你要打开硬件组态,看你的ao模块的地址,那个地址可以修改也可以使用系统默认的。所以只要你确定了要使用的通道,在这里就能查到地址号

网友G:
各位朋友好!

         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S7 300中 SFC51读系统信息功能块,各个参数怎么定义,如何对应参数值查找对应的信息啊?最好能有具体某一个信息的实例。谢谢各位。我的邮箱:YBCWYH.good@163.com

网友H:
来抢分的人真不少啊~~~~~~~~

模拟量输入PIW  输出是PQW

然后用特殊功能块,转换你要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