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用的是比较电路吗?

楼主(2008-11-24):
是这样使用吗?

用一个电位器调节压力作为给定值,然后用软传压力表作为参考值作为比较。

实现闭环控制,达到恒压。

对吗?

网友A:
一般用电位器调电压作为给定值,然后与传感器输出一起输进变频器里,进行PID运算,输出控制电机转速。但要注意给定方向的电压稳定,因为变频器内的功率器件的通断可以引起电网电压变化。

楼主:
能提供详细的资料吗?。。。。

谢谢。

网友B:
都比较关注恒压供水这个项目啊

网友C:
我们从不这样用。用操作面板在参数里设一个给定值,此值永远不变而且稳定可靠。用远传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作为反馈。变频器设定为PlD摸式即可。

网友C:
给你一张参考图

网友D:
我们这里虽然也有,但并不了解,一起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天高云淡^_^
能说一下参数怎样设置?

为什么串1。2K的电阻。

这种方法是不是能应用在每种变频器上。

谢谢。

网友E:
haha你说的没错,那是外部给定方式。

网友C:
串1.2K的电阻是起限流降压,保护变频器的24V电源,比较老的用。现在变频器上都有10V电源摸拟输入接口,直接把表接上即可,但要并一个10V电源。具体用那种变频器,怎么用看说明书。

网友F:
变频器恒压供水,选择台湾台安/东元,013771555736唐

楼主:
天高云淡^_^ 你好:

用过,中国人民电器公司,变频器

型号:RDB8--3
用过吗?

我现在急需它的手册。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