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功率因数问题??

楼主(2008-11-24):
请教各位? 我单位主变压器有时向电网输送滞后无功功率   有时从电网吸收滞后的无功功率(主要是有自备发电机负荷变动较大的原因  计量电度表有记录)这种情况怎样计算平均功率因数??计算无功功率时是否要将  输出无功+输入无功    作为变压器的总无功??恳请解答

网友A:
不知道怎么算,就帮顶吧!

网友B:
我觉得这样算是不对的,但我又说不出应该怎么来计算。

网友C:
你为什么要计算平均功率因数?计算平均功率因数有什么作用?

你的讲法有问题,“我单位主变压器有时向电网输送滞后无功功率 有时从电网吸收滞后的无功功率”。你应该说明什么情况下向电网输送无功,什么时候从电网吸收无功。我认为你的无功补偿是过补偿了。你的发电机是接高压发电机还是低压发电机?

如果你的无功电度表具有止逆功能,那就是说,当你向电网输送无功时,你的无功表是不转的。

网友D:
請問你們單位的變壓器有功率因數補償嗎?

网友E:
需要功率因数实时监测吗

楼主:
回复   漏电马达  变压器高压110KV低压侧10KV    因为单位里有自备发电机(10KV)  同时又有同步电机(10kV)   发电机满负荷时向电网输送无功     不满负荷时吸收  或者既不吸收也不送出     我想这与电容过补偿有点区别       计量表 可以计量吸收的无功  也可以计量送出的无功      另外你的“你的发电机是接高压发电机还是低压发电机?”这一问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我在变压器低压侧提高了功率因数  是不是高压侧功率因数也应该提高???

网友F:
对:china ren 关于

需要功率因数实时监测吗

内容的回复:需要

网友G(2009-04-18):
请问横线部分“我单位主变压器有时向电网输送滞后无功功率 有时从电网吸收滞后的无功功率。。。。。。”怎样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