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测温元件在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我单位空压机发生多次因电机绕组温度超高联锁停车事故, 测温原件为铂热电阻,现场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查看温度变化曲线也是渐变的不是突变的.

       我一直认为,热电阻温度测温原件的故障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如果虚接则当温度升高时,实际电阻就会更大,温度不高时可能影响不大.不知大家认同我的观点不?

网友A:
我不明白,如果虚接当温度升高时实际电阻就会更大吗?不理解!!!!!!!!我想这种现像可能是电缆虚接,而温度变化曲线的采样周期大,没有取道断点温度直。

网友B:
接触不好会引起电阻变大,但是电机上的还有可能是干扰哦.

网友:
我觉得电阻没事,不过接触面氧化能引起电阻变化,如果是逐渐的,应该不是电阻的事

网友C:
铂热电阻是铠装的还是普通的,空压机上最好用开装的,耐震!!还有你测量的是电机线圈温度还是空压机的排气温度,如果是线圈温度,可以用温度开关埋在线圈里比较可靠。

网友D:
如果是虚接那就不好说了,一般是温度不稳定或偏高

网友E:
"查看温度变化曲线也是渐变的不是突变的"   渐变的,那这个渐变的时间有多久?

网友F:
电机绕组温度超高联锁停车,是多方面的原因,

1.温度的确有这么高,

2.机械性能不好,轴承等。

网友G:
是不是电机绕组确实超温啊?

网友H:
7楼和4楼说的没错,先查查机械方面为妥。我们的空压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机械早就开始干活了,大半是他们的原因。

网友I(2008-12-25):
你们不能就采用一只热电阻测量绕组温度吧,大多连锁都是采用3选2 或者 4选3 ,这样就不会因为单点测量不准而导致停机,安全系数会更高。虚接确实 能使温度指示升高,但不会是缓慢的,所以有可能实际温度确实达到了报警限。

网友J(2009-03-05):
你首先看看接线是不是很好。因为接触不良温度会有很大的波动。电机跳停也不一定是温度引起。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电气原因或者是油压问题等等。如果还解决不了请联系我,电话13985778412

网友K:
建议每个线圈埋设两支铠装热电阻,这样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