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AC380V电机接到AC660伏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8-11-24):
大家好!

我公司现场有设备配置一台额定电压AC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15KW,△接,

现在工作现场电源改为三相AC660V,有人说把电机△接改为★接就可以了,这样行吗?可以长期使用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理论上说可以。但是我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B:
没错,是这样,放心,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C:
三相380V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改为星形揭发后可以接三相660V交流电源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放心了!

网友D:
谢谢收益匪浅。。。。

网友E: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也没用过。还是请教用过的高手,路过进来看看。

网友F:
理论上说可以,但不敢尝试。还是请教工程师比较好。

网友G: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网友H:
 没有问题,大胆用。

网友I:
没有问题,可用!一般电机铭牌上面有标注,比如南阳的电机就是有明确的标注。

网友J:
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没问题的

网友K:
没问题,都是一样的!

网友L(2013-07-09):
我公司现场有设备配置一台额定电压AC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15KW,△接,

现在工作现场电源改为三相AC660V,有人说把电机△接改为<此处内容被屏蔽>接就可以了,这样行吗?可以长期使用吗?电流会与原来一样吗?

谢谢大家。

网友M:
我觉得还是根据电机上的铭牌来接比较靠谱,很多电机上有标额定电压级别的。

网友N:
长期使用,电流减小功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