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指令中“但索引也可以修辞”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24):
凸轮控制绝对方式;凸轮控制相对方式;旋转工作台控制;数字开关(Fx2n,Fx2nc);七段码分时显示(Fx2n,Fx2nc);方向开关;等指令使用次数只能一次,同时后面紧跟(但索引也可以修辞)。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与“但可以使用变址存储器”有什么异同。

网友A(2008-12-29):
 可能只是印刷错误而已,要看资料反复核对才能确定原意,或者找三菱技术支持、业内明工们咨询

网友B:
印刷错误而已

网友C:
呵呵;

这是英文译过来时的错误;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这句话内里的意思。不是说字面的什么错误。

网友D:
没什么意思,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撰写和修改底下的注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