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行业常见的系统配置讨论

楼主(2008-11-24):
各位同行,我有些概念不明白请教大家。

1、变频器和逆变器哪个贵?好像逆变器比变频器贵,如果从逆变器只是变频器的一部分来理解的话,应该便宜呀,为什么?

2、逆变器与变频器什么区别?在纸机系统中,相对比变频器有哪些优势?

网友A:
1,不能一概而论,逆变器应该贵一些

2,逆变器采用共直流母线方式,由于每台逆变器直流母线电压一直,如果某个点处于发电模式,其它的电可以利用其能量,整机控制精度会有所增加

楼主:
如果考虑成本,使用这一系统如何:交流进线,加一个整流单元,变为直流,作为共直流母线方式,直接接入每台变频器的直流侧。这样因为配的是变频器而不是逆变器,成本就不就是下来了吗?是否可以? 这样由于系统中传动点多,有些处于发电模式,其他的通过共直流母线也可以利用呀/?是不是?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也有这样用的,但是有一点,变频器的直流输出端一般都是为制动斩波器应用的,而且负载能力要比直流母排小得多,所以要慎重考虑。

还有一点,比如abb的acs800单传与多传在应用功能及控制精度上,都是有差别的。

楼主:
谢谢版主
谢谢版主
谢谢版主

网友A:
分析的可能有欠缺,请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