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2.11模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LD     X0

OUT  Y0

LD      X1

OUT   M1034(输出Y全部OFF)

试验了一下,当M1034 ON时,Y0还是ON ,不知是我哪里搞错了还有模拟软件有问题。

网友A:
好像是模拟软件有问题

网友B:
模拟软件暂时还不是太成熟,可以过段时间再用

网友C:
是个小BUG   呵呵

网友D:
台达的编程软件BUG太多了,有时候自己用用就想笑,不知道推出市场的时候有没有测试过,是不是免费的就可以这么不负责任?

网友E(2008-12-28):
模拟软件确实不太好用,我刚才试验了一下,不行,LDP M1014的动作都不准。

网友F:
对M1034的理解不对。M1034=ON只是屏蔽了Y输出,而实际上Y输出映象区是不受影响的。一旦M1034=OFF,Y输出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值。因此,模拟软件是对的。你可以直接接PLC监控一下就明白了,是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