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的使用寿命

楼主(2008-11-24):
超声波液位计使用一段时间后,测量误差就查很多了,修复以后,没过多久又不行了,请问各位高手超声波液位计一般使用多久就应该更换新的了?谢谢!!!!

楼主:
测量误查就大了,一般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现场温度变化大么?夜位计本身有温度补偿么?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没有温度补偿造成声速不确定而导致最终的测量结果误差很大

楼主:
我指的超声波物位计,笔误了,谢谢 capsray 的回答,误差大一般靠什么解决?

还有就是物位计使用一定时间后需要更换新的吗?

即在没有损坏的情况下,是否有使用年限的要求,菜鸟求教!!!!!!!!

网友A:
呵呵,我说的就是超声波物位计阿,因为只有它才需要根据温度补偿来确定声速

网友A:
还有,液位计使用得当的话用各3-4年都没问题,有的还能用到10年呢,没您说的这么快就换的,除非非常有钱的单位会这么做。

楼主:
o

谢谢,有机会可以向capsray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