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译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24):
系统参数:PLC类型——MODBUS;人机类型——MT506T/C(320x234);通讯口类型——RS232;数据位——8;停止位——1;波特率——38400;校验位——无校验;人机站号——0;PLC站号——51。我用的是和利时的PLC。我编译的的时候,写着2errors,也没指出哪个窗口,直接就是——:必须选择正确的设备类型

网友A:
估计地址写的不对 仔细检查下

楼主:
我新建了一个文件,把每页的内容原封不动复制过去,就没有错误了,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B:
标记,等待解惑。。。

网友C:
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详细解答

网友D:
大概是你的本子有问题!!!!!!!!

网友D(2009-03-05):
软件安装的问题,和程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