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装质量通病

楼主(2008-11-24):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电气安装工程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对工程中常见的质量通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到事前控制,对提高住宅的安全性、舒适性是很有必要的。
  1 质量通病及预防措施
  1.1 室内布线
  1.1.1 管路敷设
  (1)通病现象
  ①管路暗埋处出现规则裂缝;

  ②金属管未做跨接接地线或者不论材质一律焊跨接接地线;
  ③镀锌管直接采用套管熔焊连接,套管连接不牢;
  ④金属软管脱落,未跨接接地。
  (2)预防措施:
  ①管路保护层厚度应大于15mm,墙体填充砂浆强度应大于M10;
  ②非镀锌钢导管采用螺纹连接时,连接处的两端焊跨接接地线;镀锌钢导管采用螺纹连接时,连接处两端用专用接地卡固定跨接接地线;
  ③镀锌管壁厚小于2mm的钢导管不得套管熔焊连接,套管与紧固螺钉应配套并经强度和电气连续性试验;
  ④金属软管必须用专用接头固定,并跨接接地。
  1.1.2 电缆线路
  (1)通病现象:

①电缆桥架、支架没做可靠接地;

②电缆终端头没处理;

③电缆未固定、填充率太大、弯曲半径不足、少设或未设标志牌。

(2)预防措施:
  ①镀锌电缆桥架必须有不少于两个有防松螺帽或防松垫圈的连接固定螺栓,全长应有不少于可与接地干线相连的长度,常采用镀锌圆钢或扁钢沿桥架外侧全长敷设;
  ②普通电缆终端可采用绑扎处理,主要电缆除绑扎外,应加电缆头套;
  ③电缆在桥架内的填充率不应大于40%(控制电缆小于50%),电缆垂直敷设时,上端及每隔1.5~2m处应固定,水平敷设时,首、尾、转弯及每隔5~10m处应固定,在首、尾、转弯及每隔50m处加标志牌,电缆桥架转弯处应选择与电缆弯曲半径相适应的配件。
  1.1.3 金属线槽、导线敷设、防火墙及电气竖井的处理
  (1)通病现象:
  ①金属线槽填充率过大,竖向敷设时没采用固定及保护措施;
  ②金属管拉线不加护口,管内有接头,L、N、PE(PEN)线没分色,多芯线断芯且直接与接头连接,线鼻子不配套;
  ③防火墙及电气竖井没有防火隔离。
  (2)预防措施:
  ①金属线槽内导线总截面(包括保护层)不应超过线槽内截面的20%(控制、信号等小于50%),线槽垂直、倾斜敷设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导线移动;
  ②金属管端应加护口,导线接头处应设在箱、盒处,PE线应采用黄绿相间导线,多芯线应搪锡,线鼻子应与线径配套;
  ③电缆、封闭式母线及金属线槽等穿过防火墙、竖井楼板等处时应采用防火隔板及防火材料隔离。
  1.2
防雷接地
  1.2.1 接地系统
  (1)通病现象:
  ①以金属管代替PE线,等电位联结支线、桥架(金属管、带电器的柜(箱)门)跨接地线线径不足;
  ②插座接地线从一个插座串接另一个插座低于2.4m的灯具可接近金属导体未接地;
  ③设备的“地排”没与接地干线直接连接,而是经过支架、基础槽钢等过渡,接地线的位置、截面积皆不清楚;
  ④多层住宅采用TN-S系统时,进线在总电表箱处没有重复接地,高层和小高层住宅未按要求在配电间做MEB;
  ⑤接地线在不同金属物间(幕墙金属框架和建筑的金属门窗等)的连接未考虑电化腐蚀的影响。
(2)预防措施:
  ①金属管必须在保证不受机械、化学或电化学损蚀及完整的电气通路的情况下可做接地线,当设计注明PE线规格时,应按图施工,等电位联结支线不应小于6mm2铜导体;桥架(金属管、带电器的柜或箱门)跨接地线须用截面积不小于4mm2的铜芯软导线;
  ②插座接地线接入插座端子前采用焊接或“T”接,避免由于端子松动造成后续插座接地失效;低于2.4m灯具的可接近裸露导体应有专用的接地螺栓及标识且必须接地可靠;
  ③设备(动力柜、发电机、水泵等)的“地排”必须与接地干线直接连接,其基础槽钢应跨接接地,且有接地标识,有震动的地方接地线应有防松措施;
  ④TN-S系统的PE线在总电表箱处应重复接地,高层和小高层在配电间应做MEB;
  ⑤施工前应考虑电化腐蚀的影响并采用合适的材料连接。
  1.2.2 防雷方面
  (1)通病现象:
  ①避雷带用普通圆钢、带间及引下线连接采用对焊、单面焊或搭接长度不足,焊接处锈蚀明显;
  ②避雷带变形严重、支架脱落,转弯处、引下处呈锐角,引下点间距偏大;
  ③屋面金属物(管道、梯子、旗杆、设备外壳等)没与防雷系统相连。
  (2)预防措施:
  ①避雷带应采用双面焊,搭接长度大于10d,焊接处应防腐;
  ②支架间距不应大于1~1.5m、埋深应大于10cm,一、二、三级防雷引下点间距分别应小于18、20、25m;
  ③屋面金属物应与引下线相连。
  1.3
照明器具及配电箱柜
  1.3.1 配电箱(柜)
  (1)通病现象:
  ①箱体电焊开孔、开长孔,管直入箱体,箱体锈蚀、变形、垃圾多;
  ②箱内PE(PEN)线、零线采用绞接连接,同一端子导线压多根导线;
  ③梯间暗配电箱外壳破损,配电箱回路、功能不清,箱内布线零乱,导线没有余量。
  (2)预防措施:
  ①配电箱应用专用工具开孔,管入箱体应采用锁母或成品接头,开孔处应密封;
  ②箱内应设“地排”、“零排”,同一端子导线不超过两根,中间加垫片;
  ③梯间暗装配电箱不低于1.4m,配电箱应标明回路编号,附系统图,箱内布线应平直;
  1.3.2 灯具、开关、插座及风扇的安装
  (1)通病现象:
  ①灯具、吊扇的挂钩直径不足,扇叶距地高度不足;
  ②插座接线混乱,使用类型不合适;
  ③开关切断零线,开启方向不一;
  (2)预防措施:
  ①灯具、吊扇挂钩的直径不小于8mm,扇叶距地高度不小于2.5m(餐厅挂钩用途不明确,层高净高一般约2.8m,应注意);
  ②单相两、三孔插座面对插座“左零右火”,单相三孔插座及三相四、五孔插座的上孔与PE(PEN)线相连,潮湿场所采用密封型并带保护地线触头的保护型插座(安装高度不低于1.5m),住宅应采用安全插座;
  ③开关(包括带开关插座)应切断相线,同一场所开关分合方向应一致。
  2 结束语
  影响电气安装工程质量的因素除了施工工艺外,原材料的控制、交接试验、质量保证体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必须强化主要设备、材料、成品半成品进场验收制度。原材料进场时除了检查外观、合格证及规范要求的相关检验报告外,还应对照图纸审查其型号、规格、材质、数量及制作是否符合要求,对有条件进行实测(如灯具的绝缘电阻、芯线截面积及电线的绝缘层厚度等)及有怀疑的应进行检测。
  其次,要认真完成规定的试验:如接地、绝缘电阻测试、漏电保护装置模拟动作试验、通电试运行、大型灯具的固定及悬吊装置的过载实验(在大堂及复式住宅厅上尤其应注意)、高压电气设备和布线系统及继电保护系统的交接试验等。
  施工过程是检验工程质量的重要环节,完善质量保证体系除了必须加强工序控制,实行自检、互检、交接检验制度外,还应认真审查项目的合法性及各方的质量行为、审批施工组织设计、参与图纸会审、严格变更制度,避免走过场。实际工程中,往往有建设、施工单位未经设计许可,擅改开关规格型号、导线截面、增加负荷等,这些改动往往使系统的的选择性、可靠性降低,致使保护电器不动作或误动作,给用户的安全使用留下隐患。上述几方面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
  2 《建筑电气安装分项工程施工工艺标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91
  4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 16-92

网友A:
质量通病及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