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传送履带跑偏的问题~~~ !

楼主(2008-11-24):
现象条件:

1)两根直径100mm 的  2米 辊轮,辊轮的表面磨擦系数都一样,一前一后平行安装,轴中心距为1米,第一根主动,再通过链条同步带动另一条。

2)两根辊轮上有一履带,履带宽1米95, 长度约两米一左右,不存在与辊轮打滑现象。

有两个疑问:

1、假如,履带正常,两根辊轮不是平行状态,两辊轮之间左边的轴中心距比右边大,这种情况履带在运行时是不是会往轴中心距小的一边跑偏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2、假如,辊轮的安装正常,履带本身的左右两边一边松一边紧,整体大概像喇叭形状。运行时,履带会向哪一边跑偏 ?

网友A:
回答:1、我觉得你说的对。 回答:2、我觉得往喇叭口小的那边跑。 一般情况下,做的辊轮应该是中间直径大点,两端直径小点的鼓形能解决跑偏问题。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

网友B:
,我在干造纸机械时遇到过这个问题,确实如上所说,辊轮一般都做成鼓型,中间粗,两头细,因为鼓型中间粗,所以张得就紧一些,摩擦力就大,就把带往摩擦力大的一方拉

网友C:
1.以我的工作经验,你的履带在运行时往中心距大的一边跑,反转时向小的一边跑。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拿一张A4纸,上面斜放一支笔,向前或和向后转动笔,此时你观察笔与纸侧边的变化,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以我的工作经验,你的履带在运行时往中心距大的一边跑,反转时向小的一边跑。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拿一张A4纸,上面斜放一支笔,向前或和向后转动笔,此时你观察笔与纸侧边的变化,你就明白了。

干电工的对机械就外行了,有正反转么?只有顺时针,逆时针,,顺时针时往大的一边跑,逆的时候,同样往大的一边跑。

网友D:
这种技术活,机械工程师可以想的出好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答:1、我觉得你说的对。回答:2、我觉得往喇叭口小的那边跑。一般情况下,做的辊轮应该是中间直径大点,两端直径小点的鼓形能解决跑偏问题。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

网友F:
顺时针和逆时针运行时,运输带偏移的方向是不同的,若是主传动辊的位置不一样,即使运输带的方向相同时,偏移的方向也不会一样。

网友G:
曾经做过皮带机,培训的时候就听到了一句很经典的话:那边摩擦力大皮带就会向那边跑偏.确实如此其受的反作用力就越大

网友C:
呵呵,顺时针时往大的一边跑,逆的时候,就往小的一边跑,俺们的压榨机,缩水机的橡毯,呢毯就是这样干的。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以我的工作经验,你的履带在运行时往中心距大的一边跑,反转时向小的一边跑。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拿一张A4纸,上面斜放一支笔,向前或和向后转动笔,此时你观察笔与纸侧边的变化,你就明白了

网友H:
那边摩擦力大皮带就会向那边跑偏.确实如此其受的反作用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