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恒压供水变频器

楼主(2008-11-24):
我的客户要求用ABB的变频器做恒压供水,我一直没有用过,具体的参数调整,价格方面都没有底,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下好吗?7.5KW的深井泵,20M的杨程,谢谢!

网友A:
用ABB,510系列的就行。具体到用多大功率,你看看电机的电流,一般配7.5KW的变频器即可。参数设置上,ABB有应用宏,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网友B:
用~!~国外的比较好~!~比如~!美国A-B  艾默生  都是很好的产品

有志者加QQ 277375575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ABB的产品质量一流,售后服务好吗?我听  说按出厂日期保一年,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很普通的工程,建议客户还是用国产的,价格低,质量也可以,售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