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1-24):
RTD Relay (12 Inputs) with Modbus Comms Interface

网友A:
电阻继电器( 12输入)与Modbus协议通讯接口

网友B:
虽然原文可以这样翻译,但是作 为工控就不能这样翻译了,你句话是在哪找到的?  是在什么设备上找到的?

网友C:
使用Modbus通讯协议接口的,12通道继电器输入热电阻(模块)

楼主:
谢谢3楼楼主, 我再问下技术上如何实现呢?

网友D:
我是不知道,呵呵!学习了。

网友E:
直译:带Modbus通讯接口的电阻温度检测继电器(12输入)

网友F:
嗯,不错!!又长了一点见识!

网友G(2009-03-06):
兄弟,我们是专业生产滤波器的厂家,关于滤波器问题我们可以给你专业的意见,欢迎来电13682600826管振,深圳市坚力电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