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子PLC安裝問題

楼主(2008-11-24):
我在安裝step7_v54_sp31時出現 "error 1324 the path 文?  contains an invatid character"這個問題

我的電腦是繁體XP系統,請問這是為什么?謝謝

网友A:
把安装文件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B:
问题就是出现在你的系统,V5.4 SP3.1是简体中文版的软件,因此可能会出现此问题。

请你将你的PC上的区域语言选项(控制面板)中的语言改为英语,且将高级下的语言也更改为英语,两处必须同时修改,任意修改一处无意义。

重启你的PC,然后进行安装,即便是安装成功,你仍然只能启用英语界面~~

如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请你将你的软件更改为V5.4 SP3或者V5.4 SP4或者SP5的英语版本进行安装。

注:以上涉及PC的术语均来自简体中文界面。请自己在繁体界面下搜索~~

以上

网友C:
可能安装目录有中文字符。

网友D:
用简体中文XP-SP2系统试一下,最好不要用GHOST版的哦

网友E:
用英语字体看看,装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