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防冻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在北方冬季,装置中经常出现仪表因防冻处理不好,致使显示不准确。请大家讨论,是通过选型还是通过其他方式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楼主:
选型很重要,但后期维护也很重要,保温伴热是必不可少的,勤巡检、排污等等。我们是这样做的,不知大家是如何做的。

网友A:
保温是很重要的事 冬季到来之前把保温工作做好

网友B:
选型和保温工作必须同时做好

网友C:
室外安装,可以做保温箱

网友D:
别犯懒,冬季的保温问题是重中之重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保温是很重要的事 冬季到来之前把保温工作做好

网友F:
我公司有一种产品,是软包装的电伴热保护套,专门用于空间比较狭小的仪表伴热,防爆, 主要安装在仪表的引压管段和阀门处, 有意者联系我。

北京三斯泰克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电话;13126614373,QQ:383631161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选型很重要,但后期维护也很重要,保温伴热是必不可少的,勤巡检、排污等等。我们是这样做的,不知大家是如何做的。

就是这样了,保温送汽之前要好好检查一下保温管路是否畅通。另外在冬季的时候要经常检查一下,经常排污,防止保温管堵了,一旦有哪里堵了,就很容易被冻,那时候就麻烦大了,呵呵。有时候还要根据温度变化来调整供汽量,防止温度太高使变送器引压管内冷凝液汽化影响变送器工作。小心驶得万年船,哈哈。

网友H:
    北方的气温太低,夜间可以到达-30度,如果从选型上都虑,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不合算.选择用别的方法防冻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建议你加伴热带,缠绕在仪表上,或粘在仪表柜内部,济剂合算.但要注意用伴热带的长度.

网友I:
加伴热带,缠绕在仪表上,或者用保温材料包起来

网友J:
在购买造型时就应考虑到这一问题,让问题都交与厂家来处理吧,在后期做这样的工作还是有点累的,而搞不好又被老板骂的。

网友K:
保温箱啊,北方的仪表基本要保温的,不要省这个钱,最好蒸汽是24小时通的。不要太热了哦

网友L:
楼主在那家公司上班啊,很想认识你,因为你涉及的问题和我的同感 啊 !

网友M:
防冻措施通常有:选带保温装置型,合理选择安装地点,蒸汽保温,保温材料保温,加装保温电缆,干燥维护保养等。

网友L(2008-12-24):
我们公司就是在北方,冬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仪表设备的保温问题,作为一名基层维护人员,我们是在冬季来临之前,提前整体全面的检查一边所有仪表设备的保温伴热问题,对于历年冬季经常因为保温伴热故障的仪表设备,集体上报车间,大家一起讨论,研究解决的方法,首先考虑的是做好保温层,加好伴热线,至于选择电伴热、蒸汽伴热还是低温水伴热,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保温伴热都做好了,仪表还是出故障,那就再考虑更换测量仪表,比如把原来的浮筒换成双法兰等等。从而使仪表设备能正常平稳的度过寒冬。这样仪表维护工的工作量小了,生产也平稳,大家都好。

网友N:
刚刚这几天寒潮 整个蒸汽流量凑基本上冻

保温工作一定要做好的

网友O:
一般都是采用伴热管,

网友P:
在北方采用整齐伴热或者温水伴热效果不好
万一出现堵塞现象,伴热管也会冻裂
建议采用电伴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