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工程机械气体压力控制器的使用与维护

楼主(2008-11-24):
更多:http://www.mc-saic.com/

气体压力控制器是工程机械行走制动系统中用来控制行车制动,使气压保持在0.70Mpa,以满足行车制支要求的部件。如果压力控制器的气压小于0.65 Mpa,行车制动时摩擦片就不能与制动盘很好地接触,导致制动距离过长,制动效能下降或失效;如果压力大于0.70 Mpa,摩擦片就很容易与制动盘抱死烧坏,导致制动距离过短,轮胎严重磨损,甚至正常制动时也出现“紧急制动”现象,严重时还会使驾驶员从驾驶室前窗甩出,造成重大事故,所以对压力控制器的使用与维护绝不能忽视。
工作时发动机带动的空气压缩机排出压缩空气,经进气孔A进入压力控制器,向右推动进气止回阀,进入气室I和气室II,压缩空气经出气孔B进入储气筒,储气筒的高压气体通向制动阀和气压表等,以供制动使用。如果气室I内的压缩空气压力小于0.07 Mpa,则气室II内的压缩空气不能将阀门鼓膜向上顶开,压缩空气持续地向储气筒充气,直至气体压力达0.07 Mpa;如果气室I内的压缩空气将阀门鼓膜向上顶开(鼓膜弹簧和阀门鼓膜通过调整螺钉调整,压力绍终保持在0.70 Mpa),气室II内的压缩空气通过阀门鼓腊和放气阀门之间的空隙进入气室III和气室IV,气室III内的高压空气向右推动皮碗和阀杆,阀杆向右推开放气止回阀,阀杆左端离开放气孔座,气室III和气室IV内的高压气体分别从放气孔C、D排出,气室III和气室IV内的气压下降,低于0.70 Mpa,然后放气止回阀、阀杆和皮碗在放气止回阀弹簧的作用下恢复到原位,同时阀门鼓膜被鼓膜弹簧顶回原位,阀门鼓膜和放气阀门紧密贴合,空隙消失。气室 I和气室II内的气压下降至0.70 Mpa,空压机继续向储气筒充气,如此反复循环。
为了使用安全,应定期检验压力控制器的工作性能:首先将发动机熄火,连续踏下制动踏板(或将贮气筒入水开关打开,使贮气筒内的气体放尽),直到气压表指针为零,并闭放水开关,然后启动发动机,并稳定在700-800r/min,使系统气压达到0.70 Mpa,继续充气时则压缩气空气从压力控制器放气孔排出。排气时如果气压低于0.65 Mpa,说明放气阀压力偏低,应将压力控制器的调整螺钉拧入小许。如果气压高于0.70 Mpa才放气,说明放气阀压力偏大,应将调整螺我拧出少许。如果系统气压持续维持在0.70 Mpa,则说明压力控制器的工作正常。压力控制器在出厂前已调整好并加铅封,如无故障不要随意拆卸。
压力控制器的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如下:
1、上、下壳体之间漏气,用洗衣粉水涂抹后有气泡产生。
上、下壳体铸件有缺陷;上、下壳体间密封圈损坏或紧固螺栓松动;阀门鼓膜老化,使空气从调整螺钉处漏出。
擦净壳体表面,用金属修补剂修补缺陷;更换密封圈或紧固螺栓;更换阀门鼓膜。
2、气压小于0.65 Mpa,且不断降低,但气体一直从压力控制器放气孔D排出。
阀门鼓膜、鼓膜弹簧或放气阀门损坏,密封失效;放气孔C堵塞;放气止回阀漏气;放气止回阀弹簧损失而失效;皮碗老化而漏气。
检查阀门鼓膜、鼓膜弹簧或放气阀门的密封情况,如损坏则更换新件疏通放气孔C;更换放气止回阀;更换放气止回阀弹簧;更换皮碗。
3、放气时气压低于0.65 Mpa
调整螺钉过松、阀门鼓膜放气压力低,放气阀门老化而漏气。
将调整螺钉拧入少许;更换放气阀门。
4、气压正常,但空气不断地从压力控制器放气孔D或D漏出。
阀门鼓膜与放气阀门接触而贴合不紧密,形成缝隙而漏气;鼓膜弹簧损坏、失效,不能压紧阀门鼓膜。
检查阀门鼓膜和放气阀门密封情况,如损坏则更换新件;更换鼓膜弹簧。
5、空压机停止泵气后,放气孔D或C不放气,但气压下降很快。
进气止回阀老化、损坏、密封不严而漏气;进气止回阀弹簧损坏而失效。
检查进气止回阀及其密封情况,如损坏则更换新件;更换进气止回阀弹簧。
6、放气时气压高于0.70 Mpa
调整螺钉过紧,鼓膜弹簧压缩量过在,阀门鼓膜放气压力过高。
将调整螺钉拧出少许,使鼓膜弹簧压缩量减小。
7、气压高于0.70 Mpa,且不断升高,但空气不从放气孔D或C放出
鼓膜弹簧被卡死;放气阀门上的气孔被堵死;放气止回阀弹簧被卡死;阀杆被卡死。
更换鼓膜弹簧;疏通放气阀上的气孔;更换放气止回阀弹簧;修磨或更换阀杆。
维护压力控制器时,要注意保持压力控制器的各个密封件、接头和进出气口的清洁,防止污物、杂质进入而引起管路堵塞或密封不严。其内部橡胶阀和橡胶材料代替,以防橡胶件过早老化而影响安全。维护后,应对压力控制器的工作性能进行检验,并用精确压力表校正,调整合格后方可使用。

更多:http://www.mc-saic.com/

网友A(2009-06-30):
你介绍的是比较传统、也比较老式的压力控制器啦!现在已经有新的压力控制器可以替代啦!体积小巧,性能更稳定可靠。www.xianchuang.net  压力控制专家 刘工 为大家服务。

网友B(2011-11-28):
学习学习,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