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压器停送电前要合上中性点地刀?

楼主(2008-11-24):
为什么变压器停送电前要合上中性点地刀?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会吧????只有停电后-验电-确定没电-才能合接地刀。没听说停送电要合接地刀。会出事故的。

网友B:
因为  电源中性点  基本是不允许开路的
应该 多学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C:
主要是为了防止触电的

网友D:
是为了防止操作过电压,是一种保护措施。

网友E:
4楼说得是对的,或者说在三相不平衡时避免中性点发生漂移,防止操作过电压。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一种防护措施

网友G:
高压不清楚,学习了!

网友H:
如果三相不平恒时避免中性点发生漂移,防止操作过电压。

网友I:
不可能吧,我们停电后,验电,确定没电,才合接地刀,打开柜门,然后接上接地软线。没听说停送电要合接地刀。你说呢?

网友J:
主要是为了防止触电的,起保护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为了防止触电的

网友L(2011-04-19):
“为什么变压器停送电前要合上中性点地刀?”

一,在大电流运行系统中,中性点必须直接接地运行;

二,变压器的中性点的绝缘是比较低的,在停送电时在变压器的线圈中会产生瞬间的高电压,可以通过中性点接地刀闸将产生的过电压向大地放电,保护了变压器中性点的绝缘布会击穿。

三,在整个电力系统中只能有一个中性点刀闸投入运行,不然会引起保护误动作。

网友M:
“为什么变压器停送电前要合上中性点地刀?”

简单说,中性线不能断开

网友N:
中性点不能断开  那怎么来的停送电前要和上中性点地刀??不懂高压   学习下  停电时候和上了 送点还要在和一次??真的不懂高压  别笑话我哈   指点下

网友O:
各位师父好:我请教问题,所谓频率是怎么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变压器停送电前要合上中性点地刀?”

简单说,中性线不能断开

网友M(2011-05-23):
1、有了中性线,相电压才能平衡稳定;

2、没有了中性线,产生中性点电位飘逸,相电压不能平衡稳定在220V,而是有一相相电压高于220V,有一相相电压低于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