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按钮控制电动机

楼主(2008-11-24):
简单的电路,用两个按钮做个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起停!

楼主:
通常是三个按钮,但是我想启动是正转,按下停止按钮时反转,在按启动按钮时停止!

好象是太简单了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但通常仅用于小功率电机(用于大电机反接电流大),如摇臂转床的正反转控制。

网友B:
应该可以,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有时间琢磨琢磨。

网友C:
晕,你是在捉弄大家,三个按钮去掉一个停止按钮,正反转按钮加个互锁就实现了

网友D:
楼上说的饿有理啊  就是2个按钮控制正反转吗

网友E:
我也想了解一下怎样来控制

网友F:
没问题只是安全性不是很高,可以用一个按钮开点控制正转,另一个按钮开点控制反转,两个按钮常闭点再互锁

网友G:
一个都可以做。两个就不行吗。只要你喜欢几个都可以的。原理一样的。

网友H:
是的,用联锁嘛,每个按钮可有A,B点的,但是确实安全性不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的,用联锁嘛,每个按钮可有A,B点的,但是确实安全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只是安全性不是很高,可以用一个按钮开点控制正转,另一个按钮开点控制反转,两个按钮常闭点再互锁

其实就这么做?

可是我公司的老师傅还不愿意告诉呢?

看的工人们还为他叫好!

大家说说遇见这样的老师傅怎么办?

网友J:
理论上是可以,两个按钮互锁,但实际使用最好加一个停止按钮,因为电机在正转停止,有一个惯性,马上反转的话好象不行.电机容易损坏.

网友K:
用二个自锁按钮就可以了,其中一个作为开关用,另一个作正反转用

网友L:
按照你的思路,在运行时安全吗?

网友A:
加一个气囊头,可以保证安全使用。

网友M:
请问楼上:我要停止电机咋办?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再加一总停止。

在摇臂钻床上见过以上电路,是三个按钮,螺纹攻丝需要快速正反转。

楼主:
楼上的没看明白我在叙述一遍:按下启动按钮正转,按下停止按钮反转,在按下启动按钮,反转停止!

网友N:
17楼说的要停机怎么办,轻轻点一下互反按钮就可以了。不信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17楼说的要停机怎么办,轻轻点一下互反按钮就可以了。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O:
17楼说的要停机怎么办,轻轻点一下互反按钮就可以了。不信你试一下。

可以么?没试过啊

网友P:
买一个这样的按钮盒就好啦!还浪费脑细胞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买一个这样的按钮盒就好啦!还浪费脑细胞干嘛?

楼上的这只是简单的线路

网友Q:
请大家听我说:

目前是有这样的控制安排的。最接近我们的就是汽车窗玻璃的升降控制。司机可以控制,乘客可以控制。是不是两地控制?

快速点击一下就是连续运转到顶(底),按住时间稍长一点就是点动。是不是可以点动同时还可以连动?

那大家说行不行。

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C:
大家不用听楼主在瞎掰,他是在捉弄人的,有这么问的吗

网友R:
用一个三位的转换开关不就行了,中间位置停止,左右分别是正转和反转,多好,简单实用还便宜,我们好多正反转都这样设计的,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不用听楼主在瞎掰,他是在捉弄人的,有这么问的吗

应该怎么问啊?

网友Q: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按钮两个。

停机时 按甲 正转

停机时 按乙 反转

正转时 按甲 正转

正转时 按乙 停机

反转时 按甲 停机

反转时 按乙 反转

是吗?

网友Q: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当正转时按反转。电机从正转过度到停止状态。然后经过短暂的停止暂态马上进入到反转稳态。

要处理这个暂态要增加好几个继电器啊。

怎么会有人接这种线路呢?

如果用PLC就可以。刚才我试了。两个按钮,集合正反转、点动、长动、任意键停车的功能。三菱语句47步。

除非我的猜测错。不是我猜测的意图。

楼主:
不用PLC也可以啊????

简单的电路

网友S:
用可以用,就是安全性太差,对电机有伤害。还容易引起短路。

楼主:
如果现场着急使用还没有别的办法,这个电路就有用了!

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T:
那还不如干脆用一个来控制正反转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T:

那还不如干脆用一个来控制正反转呢!

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那位老大做来看看啊。。。。。

楼主:
这好象不难啊!论坛里有图

网友V:
启动按钮要用两对常开触点,

停止按钮用正常一对常开,一对常闭.

另外还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来判断是否是反转状态.

从而决定启动按钮的作用(是开正转还是停车)

网友W:
应该可以  我想需要加个释放延时来实现

   防止短路。。。

网友X: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Y:
回复内容:毕工以前发过的,找找看吧
对:tangjipengfada 关于引用流星0 的回复内容:

那还不如干脆用一个来控制正反转呢!

单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那位老大做来看看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Z:
16楼的图片2K NC点的位置换成延时继电器 延时关断就可以了

网友Z:
单键能控制起停就不错了
我很想学下
你可别告诉我加延时
按多长时间是个什么状态。。。。

网友AA:
单键可以控制!

就是造价较高!

网友AA:
瞬间按一下正转

再瞬间按一下反转。或停止,一个按键可以完成,造价较高!

如果光控制配件(接触器除外)大概需要材料费40------100元

网友AA:
---------------必须使用常开按键,

网友AA:
呵呵!

电机功率大的话,建议不要去用这样的控制方法!

对电机和供电系统都不好!

网友AB:
小心当炮手哦!选优质点的接触器比较可靠。我们公司用的垃圾经常放炮

网友AB:
特别是电机在正转的时候瞬间反转,接触器的主触头电流较大,质量差的接触器主触头被烧死退不出来。而互助触头却退回来了。这样安全性不高。理论上是没问题。但实际使用一个3KW的电机用40A的接触器顶多也就半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特别是电机在正转的时候瞬间反转,接触器的主触头电流较大,质量差的接触器主触头被烧死退不出来。而互助触头却退回来了。这样安全性不高。理论上是没问题。但实际使用一个3KW的电机用40A的接触器顶多也就半年时间

网友AC(2009-03-30):
上面图中线路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延时动作触点的延时时间设置合理,操作者理解操作要领就可以-----手动按按钮的时间要合适,按久了就切换电机反向运转,按快点就是停车

网友AC:
可靠性是值得考虑,但单纯从实现功能角度讲,是可行的

网友AD:
这个用PLC做 还是可以的 ..................小马达.

网友AE:
用一个旋钮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F:
不必用俩个 ,用一个按钮+三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AG:
第一次按甲按扭时正转.第二次按甲按扭时是停止.任一次按乙按扭时是反向运转.楼主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