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控精刀怎么办?

楼主(2008-11-24):
公司车间的一台数控车床,出现过走刀突然加速的现象,有时好有时就会出现,是怎么回事?

没有故障码!

网友A:
伺服电机脉冲接收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看接地线和屏蔽线是否断开。

楼主:
地线和屏蔽线断开就会精刀吗?

网友B:
驱动电机是伺服电机,关注电机编码器.连接电缆

楼主:
是不是连接电缆的问题????????

网友C(2009-03-30):
楼主所说的“精刀”是否就是指的走刀突然加速的现象?

按楼主所述现象看,可能是系统干扰所致。建议先检查一下伺服给定信号电缆、伺服反馈电缆(编码器电缆或光栅反馈电缆)等是否有破损绝缘现象?

地线或屏蔽线断线未必“精刀”,但电缆绝缘破损导致信号线外露、碰机壳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现象,包括“精刀”!

网友D:
学习了,都是牛人.是这个问题

网友C:
你说呢?你像是在自言自语啊!

楼主:
你说呢?你像是在自言自语啊! -----回答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