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作伺服定位控制的时候产生偏移

楼主(2008-11-24):
使用S7-200PLC控制一轴伺服作直线往返运动,电机与丝杆通过联轴器直连

在往返运动中发现每次都朝一个方向偏移 不知道是何原因,麻烦有经验的朋友指定一下

网友A:
1、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是否为整数,如果除不尽可能有误差。 2、应该从PLC程序找原因,首先检测伺服在正方向运行时发的脉冲数和反方向运行时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可以在放大器后面显示中监测。 3、机械上也要检查一下,螺丝是否拧紧。

网友B:
除上面三点外,还要检查电气干扰。

如果每次偏移的距离很精确的一致,那么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否则机械问题或干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每次都朝一个方向偏移多少?

楼主:
行程500mm的丝杆 一个来回将近偏移20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