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H外接电源及接口电路

楼主(2008-11-24):
各位高手,我前段时间用欧姆龙的实验箱学习了PLC的编程,现在要实战了,需要了解下它的外部供电电源以及I.O的接口电路需要注意的一些信息啊!例如PNP型接近开关和NPN型接近开关类似的这种信息!谢谢

网友A:
看你的输入点的COM端接的是正极还是负极来决定是用PNP还是NPN的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你的输入点的COM端接的是正极还是负极来决定是用PNP还是NPN的接近。

您好,输入的COM接的是24,输出的COM接的是GND哦!那是应该用PNP的吗?

还有,用PLC时,外部220供电是否要经过RFI/EMI电源模块滤波器啊?或者是什么交流稳压源?

网友B:
看清楚就好了啊,PNP,NPN的应该好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