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温控表之优越性能

楼主(2008-11-24):
欧陆2604可编程调节器
欧陆2604 是一种模块化的可自由组态的,高精度、高性能的温度及过程控制器。它可以实现单、双或三回路的控制。每个回路除可以作为普通的PID回路外还可以设置成串级、比率等控制回路。并且各回路之间可以相互关联、协调,进行各种复杂的控制。
2604 具有两行7段数码显示,用于过程值和设定值的显示。并且还有一个液晶器用于用户定义的信息显示。
2604配有7个桉键。用于切换各种控制状态和修改参数。
主要特点:
•; 程序给定器最多可以存贮50个程序。每个程序最多可以有3个不同的设定值(即3条不同的曲
线),一条曲线也可以同时分配给不同的回路。每一程序还可产生多达16个事件输出
•; 具有碳势计算等专用功能块。可执行殊控制功能。
•; 软硬件采用模块化结构。除PID、碳势控制等标准功能块外,还有可由用户自由定义的数学及逻辑运算块。各模块间可通过内部软连接自由组合,
实现各种控制功能。
•; 具有可定义的多种输入类型,包括热偶、热阻和多种电压、电流等过程输入信号。
•; 每一回路的控制方式可以定义为 PID, On/Off 或阀门位置控制,每一回路的类型即可以是普通的单回路也可以是串级、比率等回路。
•; PID 控制输出信号可以通过继电器触点、逻辑电平、可控硅或直流模拟信号输出给执行器。对于阀门位置控制,输出信号可以通过继电器触点、可控硅或逻辑电平输出给电机。
•; 具有PID 自整定和自适应功能,即可简化调试过程又可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
对仪表进行配置组态可以通过前面板的按键进行,也可以通过 ‘iTools’ 软件在电脑上进
行。“iTools”可运行在 Windows 95, 98 或 NT 等环境下。
如贵公司对我司的产品感兴趣,请及时与我司联系!
我司网址:http://bjweilt.cn.mmimm.com

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编程功能吧!能编程的如有岛电的FP21,欧陆2604,宇光的也可,台湾的也见过不过忘了什么牌子的了!一般的那就多了吧!还有除岛电,陆陆各系列外,还有WEST,FUJI等吧!

网友A:
同行们用过,都说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