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eamlogic触摸屏的画面编辑器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11-24):
请问画面编辑器中编辑菜单下有打开宏编辑、关闭宏编辑和循环宏编辑分别展示什么意思?

网友A:
打开宏编辑表示当画面翻到该页的时候,该宏命令执行;关闭宏编辑表示当画面离开该页的时候.该宏命令执行;循环宏编辑表示画面翻到该页时,该宏指令每1秒执行1次.

网友B:
我记得循环宏的时间可以设置的对吧?我傻傻地把安装卸掉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