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广爱teamlogic触摸屏与485通讯

楼主(2008-11-24):
我们公司用的是欧姆龙CP1H的PLC,用RS232通讯方式已经和Teamlogic触摸屏连上了,现在我们需要用RS485进行通讯,买了一块485通讯模块,但是是4线制的,请问怎么和你们的屏相连?

网友A:
欧姆龙PLC 485通讯模块后面有一排开关,可用来选择4线制.由于我们的屏是两线制的,所以你需要对开关进行设置:将开关2、3、5、6脚拔到ON,然后将线从SDA-和SDB+引出分别接到屏的RX2和TX2上,即可完成通讯.

网友B:
广爱TeamLogic与欧姆龙PLC连接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solutions/200812/20081217135423000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