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的全闭环应用的疑问--高手进,谢!

楼主(2008-11-24):
首先,我用安川伺服,在驱动器里做全闭环。光栅尺信号接回驱动器模块FC100。

但是系统需要伺服马达的Z相信号。但全闭环后马达的编码器是速度反馈模式,现不知如何输出。请高手指点。

若您想问全闭环后还要马达编码器Z相干吗用,请免开尊口。我知道以光栅尺位置环的位置为准,但编码器的Z相有别的用。

欢迎拍砖。

网友A:
“全闭环后马达的编码器是速度反馈模式”

您是怎么理解所谓 “速度反馈模式”的。您不知道如何输出,但是驱动器还是知道的,您直接连线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差分信号,谢谢~

我认为或许更改某个参数设置。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三菱的是把那个设置隐藏了。

网友B:
没用过。不过伺服工作在何种模式与编码器的信号输出没有什么关系,Z信号应该是一样可以给出的。

楼主:
并不是控制模式的问题,而是把光栅尺全闭环的信号接在驱动器里,当然,得外加模块。也就是在驱动器里做全闭环。这时,系统还需要马达编码器的Z相信号。

网友C:
全闭环后还要马达编码器Z相干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