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A 报警E9

楼主(2008-11-24):
三菱MR-J2S-A  报警E9   330v 正常的 不知哪里出问题

网友A:
     “三菱MR-J2S-A  报警E9”      这个问题我保证能修好

如需要请来电:13790521466     联系人:黄生       QQ:307717125

网友B:
主电源缺相或者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C(2009-03-03):
模块下面的7840坏了

网友D:
“模块下面的7840坏了”———用于检测母线电压吗?

网友E:
是HP7840还HP7800忘记了,在大心片下面的那两个有一个坏了,不能说坏了,总之是不行了,还不行致电:13450288020

网友F:
主电路OFF警告,专业维修三菱伺服13556213286

网友G(2009-04-11):
三菱MR-J2S-70A 一接通SON,就报警E9

网友H(2009-11-13):
三菱伺服器一接通就报警E9 和AL10是cpu检测母线电压。专业三菱伺服器维修,杨生13686693758

网友I(2010-10-17):
我有一个是报AL24的,请问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J(2012-01-28):
三菱伺服MR-J2S- A系列 MR-J2S- B系列报警E9,为 主电路OFF报警、BUS电压检测异常,可快速处理。三菱伺服维修服务中心:李生15814866848

网友K(2012-04-10):
台州 1.6.8工控 专业出售二手拆机伺服 配件等 外可维修伺服驱动器  13575881344  QQ197088656

网友K:
台州 1.6.8工控 专业出售二手拆机伺服 配件等 外可维修伺服  13575881344  QQ197088656

网友L(2012-10-04):
留个记号。今天在修一个60B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