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7.5KW求助

楼主(2008-11-24):
一台ACS510-7。5KW变频器,原先故障是模块炸,开关电源也炸,后经过试主板,发现主板也坏了,

现已将开关电源修好,驱动也修复,用好的主板也试过,上电正常。但就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线圈输出24V处发热很厉害,加直流电,开始24V变压器输出处冒轻烟(不容易看出来),更换变压器还是如此,后经再试,不在冒轻烟,但还发热

请遇见过此类故障的朋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24V输出的电流是多少?会不会是24V输出有短路或漏电的地方?

楼主:
电容已经换过

没接主板也发热

开关电源变压器24V线圈输出处发热最厉害

楼主:
还有若24V输出有短路的话,那开关电源应该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