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触摸屏怎么显示报警

楼主(2008-11-24):
我使用的是台达的触摸屏DOP-A57CSTD 256 COLORS,plc是西门子200的cpu226.当I0.0有信号时我想在三个画面都显示压力报警,应该怎么做.请赐教

网友A:
报警设置里面地址可以设置vw100  哪么vw100寄存器对应的第一个位就是第一个报警信息

  plc程序   ld i0.0

                 = vw101.0    哪么当i0.0为on时候  有报警表的地方就可以显示报警

楼主:
aibi你好

我想再请问显示报警是用报警信息走马灯显示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显示.我就想让他有一个固定的窗口来显示信息,比如I0.0为on在这个固定的窗口里显示压力高,I0.0为off就不显示了,I0.2为on还是再这个窗口里显示其他的报警信息.谢谢

网友B:
那你要做个历史警报表,放在要显示报警的画面里面

网友A:
对 建一个历史报警表就可以了,只要在报警设置里面预先把需要报警的信息写入,到时候有报警的时候报警信息表里面会显示的

网友C:
没用西门子的,我用的是三菱的,不过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当压力达到时触发一个状态,用这个状态来决定是否现实报警,我都是这么做的。挺好的。

网友A:
对的。寄存器不关事8位还是16位,甚至是32位。都是由bit组成的,哪么各个bit都可以用来做报警用

楼主:
如果报警设置里面地址设置vw100 哪么vw100寄存器对应的第一个位就是第一个报警信息

plc程序 ld i0.0

               = vw101.0

在上面斜体语句表里斜体字应该是VW101.0 还是应该VW100.0

网友A:
西门子的高8位在前  比如vw100  哪么v100是他的高8位  v101是他的低8位

  所以第一个报警信息应该是他的v101.0

   上面的程序 多写了一个w  笔误   呵呵

网友D:
  请问一下  如果超过了32个报警的信号   该怎么去不用寄存器呢  谢谢!~~

网友A:
寄存器连续往下排,以上面那个西门子例程。vw100这个字的16个bit用完 就紧接着用vw102的16个bit  。。。vw104 。vw106。。依次类推就ok了

网友D:
   也就是说在警报设定读取的那个寄存器只需要指定 VW100  那么如果我的报警信息多了   自己在程序里使用后面的VW102就可以了 是吗?

网友E:
台达的屏可以和西门子300PLC中的312CPU通讯吗

网友A:
我们是和老型号的312做的试验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听说三菱的312更新过一次。这个就需要测试下。他们的mpi口协议应该没有变,所以和312通讯应该是可以的,有机会试验下,确认下。。。

网友F(2014-06-04):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如果超过了32个报警的信号   该怎么...

同问,我指定地址D80,报警信号我有39个,前32个可以显示,后面7个没法显示 zm怎么回事??

网友G(2017-06-22):
你要做个历史警报表,放在要显示报警的画面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