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24):
請教各位:

這一步在程序裏怎麼寫啊?謝謝了~~剛學的不太懂

网友A:
[ANS t0 k10 S900]定时器报警置位

网友B:
这个是信号报警置位指令,使用是必须在前面加上几个条件,比如说 LD X0   AND X1 那么x0和x1都置on1s之后,s900 on。1s时间由T0  k10决定,并且s900置on之后 x0或者x1再off也不复位,(T0 会off),必须使用fnc 47 anr指令。

网友C:
这个是信号报警置位指令,使用是必须在前面加上几个条件,

网友D:
要先将M8049驱动ON(我的理解是ANS指令有效,就像MC主控指令一样),然后再写ANS指令,就可以了。写完用仿真模拟下。

LD   X0     OUT M8049  LD X1  ANI X2   ANS T0 K50 S900  LD X3     ANR   LD  M8048  OUT Y0   END

楼主:
謝謝各位!!!說得很好!

网友E:
指令说明应该很详细啊,怎么没有看呢

楼主:
我看了,就是理解能力差了一點~~

网友F:
怎么写/直接在编程软件中输入就可以了,前面的FNC46不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