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信号

楼主(2008-11-24):
热电偶的毫伏信号能否供同为毫伏信号输入的两块仪表?

网友A:
用补偿导线可以用,只是导线长时间使用将会互相干扰致使仪表显示错误,这是我遇到的不知道各位同行怎么看,请发表一下吧

网友B:
还没试过    明天试试    再说

网友C:
可以,我们已用了很多年,同一热偶供记录仪和数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