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脉冲

楼主(2008-11-24):
 请问输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在时序上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脉冲宽度,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宽度等,最好能有个图说明下。谢谢了

网友A:
看驱动器的要求了,不同的驱动器要求不同。

网友B:
下几个步进电机的手册看一下,步进电机看手册很容易明白.

网友C:
关键是光耦决定了速度,一般高电平或低电平有十个us以上就能识别了,换算下来也有50KHz了

网友D:
这个是二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入信号波形时序图

北京飞凌东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www.flyta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