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8-11-24):
请教各位前辈,在一个光纤以太网环网里,不同的交换机下可以挂不同PLC吗,比如说1,2号交换机下我用西门子的PLC,3号交换机下我用AB的PLC,在上位机组态软件组态时有哪些问题必须注意,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当然可以挂不同的PLC,在一个网络中你可以挂各种各样的网络设备,PLC只是其中的一种网络设备罢了,至于组态软件方面注意的就是,软件和PLC的通信使用都能支持IP的协议就可以罗。

网友B(2009-01-07):
软件和PLC的通信使用都能支持IP的协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