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加蒸馏水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08-11-24):
蓄电池加蒸馏水起什么作用的?加水同时还需加入其它的吗?

网友A:
长时间使用内部的水分受热挥发,电解质浓度变大,加水的作用是稀释,只能加蒸馏水,否则电解质不纯净会降低需电视的寿命

楼主:
加纯净水行吗?

会不会倒致电池不能用?

网友B:
纯净水好像不行吧.加一点硫酸水就行了,当然是很淡的

网友A:
纯净水里也是有电解质的,加进去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只有加蒸馏水,去医药店买就行了,很便宜的。

网友C:
最好是加住补充液 汽车维修部就能买到

网友D:
只有加蒸馏水,其他水有矿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