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给水,恒压控制的原理图

楼主(2008-11-24):
现要做个恒压变频给水系统,都需要什么原件,

水泵五台

变频一台

还需要会原件

那位有原理图和说明给一份谢谢

719715289@QQ.COM

网友A(2009-03-05):
请问泵的功率是多大的?你那至少还要加一个压力传感器。

丹佛斯的变频器功能强大,在污水处理、恒压供水非常专业。

QQ:974123157

网友B:
压力传感器传感器必须要

网友C:
还是ABB的变频器好。他有泵和风机专用的系统软件呢。

网友D:
用三肯的,内有切换模块可控制六台电机 。

再有问题给我联系。13685375061

网友E:
找我吧!专业变频控制系统生产商!北京北方宏拓    电话:010-60536740

网友F:
都是打广告的哈,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哦.

其实这个用个简单的PLC加个简单变频器就可以了,传感器可以用远传都可以,这样节省成本

网友G:
我做了一套一拖三的,效果还好

网友G:
一拖五,我没做过,相信很简单

网友H:
恒压变频给水系统,很成熟的技术了。一拖十二,我做过。系统好用稳定,调试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