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易能哪个好??

楼主(2008-11-25):
用于风机,不知道选哪一种!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真说不上,看看那家有价格优势吧,我看过他们机器的内部结构,都可以的。你就放心的用吧!

网友B:
四方比易能的好 我有好几个客户水泥厂的用了易能都出问题 不是老跳驱动保护 就是炸模块 建议用四方的!

网友C:
应该是四方的要好点吧,我用的四方的基本上都还行,售后服务也比较及时,易能的没用过不是太清楚。

网友D:
haha国产的都差不多^_^

网友D:
关键还是看质量以外的东西,象售后服务等

网友E:
说实话,要从品质上去分两家的产品,只能说没得分,两家都一样。还是看价格和服务吧。
易能的服务值得推荐。另外,据可靠消息,易能的价格体系11月24号起执行新版的,易能的价格应该很有优势 了。
风机应用属于低端应用,易能的应用已经很成熟了!
总体上,四方技术不如易能,这是行业公认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四方比易能的好 我有好几个客户水泥厂的用了易能都出问题 不是老跳驱动保护 就是炸模块 建议用四方的!

四方的炸模块也不是一次两次,说实话在水泥厂等粉尘大等恶劣场合下,国内没有哪个厂家的变频器不炸!就看炸的比例与用的时间了。
另外,易能的变频器最近加进了特殊行业的防尘防雨设计,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网友F:
应该是四方的略好些,皮实些;水泥厂的变频器要装在柜内,并经常进行除尘处理。

网友G:
建议用易能的,这个还可以!

网友H:
用于风机上太简单啦!四方、易能都可以,炸机有90%以上都是污染引进的,自个使用时注意一下就可以啦! 价格和服务才是你要考虑的!

网友I:
炸机.不一定是污染粉尘,我用过台达和格立特,都是在开机时间炸机,我的觉是控制主回路电路方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于风机上太简单啦!四方、易能都可以,炸机有90%以上都是污染引进的,自个使用时注意一下就可以啦! 价格和服务才是你要考虑的!

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

网友K:
四方的还好,易能的没用过。

网友C:
感觉四方的要好些,四方比易能起步的晚但是市场比易能做的好,我想除了市场开拓比较好产品的因素也不能忽略吧——毕竟质量不好人家也不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