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步进电机不动,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25):
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步进电机不动,更换驱动器后正常.说明电机驱动器问题,但不知驱动器的哪部分出现故障?

看外观没有故障现象.请教刘斑竹(及其他高手指导

楼主:
 驱动器是AUTONICS

网友A:
这就看出是什么故障,圣人啊

网友B:
从后往前查,电压波形.估计能找到问题.

网友C:
一点一点的查啊!没办法,不过我也经常遇到步进电机不动的情况啊!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这就看出是什么故障,圣人啊

就是因为不明白,才请教您。图片提供您参考,如果您明白通过图片可以指导我应该如何查找啊?

谢谢3楼、4楼,我努力试试看。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唯一能做的是找生产厂家

网友E:
没有专用的检测一起往往很难确定 除非有明显的损坏痕迹

网友B:
图片中的继电器检查了吗

网友A:
这样的图片,确实也没有什么作用。如果真的不想找厂家,自己又没有经验,就先上电试试,电机有没有保持力,如果有,就检查一下脉冲输入光耦是不是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唯一能做的是找生产厂家

网友G:
楼主这个驱动器要么是AUTONICS的或者是日本那几家公司其中一家的,他们都是找一家公司做的,贴自己的牌子,有微小的差别,五相的。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上电后灯亮,但电机无励磁,那就可能是一个小电阻被击穿了,在第二个图的左边上面那个小铜线圈挨着那个.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刘斑竹与jxq80! 是AUTONICS,确实象你说的那样应该是贴牌的,因为芯片被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楼主这个驱动器要么是AUTONICS的或者是日本那几家公司其中一家的,他们都是找一家公司做的,贴自己的牌子,有微小的差别,五相的。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上电后灯亮,但电机无励磁,那就可能是一个小电阻被击穿了,在第二个图的左边上面那个小铜线圈挨着那个.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

根据您的提示进行检查,电阻没有问题,光偶也没有问题,最后找到是那个小铜线圈的一端PCB板焊接处断裂虚焊造成.处理后驱动器正常.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G:
找到问题就好了.有问题大家相互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H:
有图?怎么看不到?

网友H:
有图? 怎么看不到

网友I(2012-12-06):
请问我 的步进控制器D3722在上电时没反应断电时会有报警灯闪烁

是什么原因呢

拜托了

网友I:
请教师傅帮帮忙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