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中使用integrator块累计量

楼主(2008-11-25):
一个4--20ma(对应5-25吨)输入模拟量400001用integrator块如何累积流量,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过totalizer,intergrator应该也差不多.
40001的瞬时流量转换成实数类型,以秒为单位的流速.连接到in端.
max输入一个累积上限.
out连接到累积值,实数类型.
控制累积触发的可以不连接.
详细的,可以在选择块时,用"help on type"查看该功能块帮助.

楼主:
LL984中没有totalizer,intergrator累计积分模块是不是就不能累计了?我的CPU是140系11302,只能用LL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