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液位计和雷达液位计如何区分?

楼主(2008-11-25):
由于这两种液位计用的场合也不多,因此也不太注重这两种液位计之间的差别,在此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两种液位计测量原理的差别,使用场合的差别,以及各自有什么优缺点?请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超声波用的是声波,雷达用的是电磁波,超声波不能用于真空环境下。我只知道这些。

网友A:
LZ百度一下吧,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B:
超声波用的是声波,雷达用的是电磁波,声波和电磁波的速度没法比,雷达的广泛使用将淘汰超声波

网友C:
超声波用的是声波,雷达用的是电磁波,这才是最大的区别。而且超声波的穿透能力和方向性都比电磁波强的多,这就是超声波探测现在比较流行的原因。我虽然接触超声波不久,但是对这么原理还是很清楚的。

超声波检测是指用超声波来检测材料和工件、并以超声波检测仪作为显示方式的一种无损检测方法。工业上无损检测的方法之一。超声波进入物体遇到缺陷时,一部分声波会产生反射,发射和接收器可对反射波进行分析,就能异常精确地测出缺陷来.并且能显示内部缺陷的位置和大小,测定材料厚度等。

网友D:
单位里用了这种料位计没有一个成功的,我看了就头疼:

1>难标定;

2>仓里有反射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用的是声波,雷达用的是电磁波,声波和电磁波的速度没法比,雷达的广泛使用将淘汰超声波

是这样。声波的传输是需要媒介的,所以在真空中就不能传播。所以超声波在现实应用中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与雷达比起来多有不足。首先,超声波物位计有温度限制,一般探头处温度不能超过80度,并且声波速度受温度影响很大。其次,超声波物位计受压力影响很大,一般有求0.3MPa以内,因为声波要靠振动来发出,压力太大时发声部件会受影响。第三,当测量环境中雾气或粉尘很大时将不能很好的测量。凡此种种,都限制了超声波物位计的应用。与之相比,雷达的是电磁波,不受真空度影响,对介质温度压力的适用范围又很宽,随着高频雷达的出现,其应用范围就更加广泛了,所以在物位测量中,雷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E:
但是不论是雷达还是超声波,在安装过程中都必须注意安装位置,注意盲区。比如安装在罐体上时,不要装在进料口,不要装在人梯附近,离罐壁要有300到500mm的距离,防止回波干扰。在有搅拌,液面波动大的时候也要选择合适的安装方法。总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网友F(2008-12-25):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G:
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模糊,看了 小药罐的解答心里才明白了许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