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故障求助!

楼主(2008-11-25):
我遇到个问题:SLC5/02,FAULT灯闪烁,点GOTO ERROR,其错误描述为(大概如此,我记不清楚了):one minor error been set at the end of the scanning,please see s5:/7 for information.

这是旧进口设备了,该CPU多次出现此故障,而同样型号(包括程序)的另外一台机正常.以前怀疑是程序丢了,每次重新下载程好序就好,最近一次我特意看了一下错误描述,就是这样.但我不知道哪里去看S5的内容,数据库文件没有S5的.然后我清除错误,选择RUN,又正常了.

请教:1,这是什么问题,如何处理?

   2,可以通过外部DI点复位这类次要错误吗,如可以如何编程实现?

谢谢!

网友A:
S5/7错误属于保留,并无相关解决方法~~

关于S(状态文件)您可以参考SLC编程手册的附录B,会有详细介绍,同时对于错误处理也可以参照一下编程手册的第15章。

该手册在罗克韦尔的官方网站提供中文版本的下载。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n

以上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