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4行文本显示器可以和电脑直接通讯吗?

楼主(2008-11-25):
四行的文本显示器,一行显示8个字的那款。如果需要把4行文本显示器里面的变量调用出来,不接PLC行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F920呢,如果是的话,就可以用gt designer2进行编辑调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联电脑,应该没问题

网友C:
通过相对应的编程软件和编程通讯线,是可以和电脑通讯的。

网友D:
什么型号说下嘛,可以用软件通过电脑把程序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