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节阀流量太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阀?

楼主(2008-11-25):
调节阀流量太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阀?请大家说一下自己应用的情况。

楼主:
我们用过德国RICHTER的微小流量调节球阀,是在阀球上刻了几道。

网友A:
太小,有多小,具体得有个数据,微流量阀现在多了,随便找个厂家都可以发一堆资料给你

网友B:
建议采用最小流量阀,或者选择最小可控Cv值低的阀芯。如果有兴趣, 或者参考论文: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solutions/200811/2008112110402400001.htm

网友C(2008-12-26):
可以改小口径,如不改口径就改变调节阀的阀芯来改变调节阀的流量。使阀门在合理的范围内调节。如还是不行,就可以选择微小流量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