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50变频器故障清高手赶紧帮忙啊?

楼主(2008-11-25):
西门子S150变频器总报F31101 encoder 1:zero marked failed清高手指教

复位就好,但总是造成停机 每次要浪费好长时间,很烦,现在没有找到好的 解决办法。

网友A(2009-10-16):
估计是编码器的接线有问题,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去掉编码器

网友A:
好好的检查编码器的线,是否有电磁干扰

楼主(2009-11-26):
问题找到了,是编码器参数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