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200M欧算不算开路

楼主(2008-11-25):
最近做了一个器件,里面为一圆柱形的金属筒,外面为一层铜圈,之间用好几层绝缘物相隔,弄好后用万用表200M档测电阻,为无穷大,因此之间电阻至少为200M以上,可在铜圈上加220V交流电之后测里面的圆柱金属筒,电压达到180V,外面总共是四个并列的铜圈,用三个铜圈加上三相380V电压之后也不会短路跳闸,再测金属筒时,没有电压,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单相电时为感应电阿?怎么会那么大呢?

感应电会对人体有害吧,会不会短路呢?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表是数字万用表,最好用500V摇表测下。180。应该是感应点。用指针表量下。看看。

你的铜圈就象电感线圈。更会感应电。三相加上后感应可能抵消了。

楼主:
但是铜圈只是一圈一圈的,单独闭合的,不知道会不会感应电,如果是感应电,什么表都一样的吧.

网友B:
用万能表测量绝缘是不正确的。

网友C:
好多人都喜欢用万能表测绝缘,我感觉是在偷懒或图方便,不提倡

网友D:
一楼说得对,换用指针表测量,如在100V以上,绝缘应该有问题.

网友E:
是开路,最好还是用摇表测一下,用万用表测的是不带电时的值,而摇表测的是带电压时测的值。

网友F:
摇表测一下,用万用表测的是不带电时的值,而摇表测的是带电压时测的值

楼主:
3楼和4楼都说万用表测绝缘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那万用表上的欧姆档只是测电阻大小用的吗?为什么不能测绝缘呢?是不精确还是做法本来就不对啊?

谢谢大家!

网友G:
我认为你这东西是三相电容或者变压器原理,你的铜圈和金属筒象是两极,会有感应电。三相加上后感应电就抵消了。

楼主:
老狼说得有道理,实际证明没有短路,用的时候很正常,没有影响,但不知道对信号线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