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应用中的困惑,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8-11-25):
现在有一台设备,要仿制,但因为特殊原因拿不到程序,可能要重新做程序。基本上是步进程序,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因为特殊原因所用的硬件配置要求与原来一样,设备使用的是FX2N-16MT,扩展为FX2N-32ER,FX2N-2DA,FX0N-8EYR。其他控制部分应该不算太难。现在不明白的是:设备要控制4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就是脉冲控制。电机分别为1,2,3,4号。1号电机要求在自动程序时可以正反转,速度频率由人机输入,作定位控制,定位尺寸由人机输入。电机轴上有一码盘和光电传感器。定位精度1个步距角。2号电机要求正转,做定位控制,定位脉冲由公式计算的数据提供,频率可以指定固定。执行条件由1号电机决定(1号运行一周期后动作1次,循环)。3号和4号只要求正转,执行条件由其他传感器决定 ,速度频率与1号电机频率关联。但在手动调试程序中要求4个电机都能实现正反转(点动),并在人机上更改频率。要求基本上是这样,我想不明白的是,FX2N要求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脉冲指令,那4个驱动器该如何控制呢?2DA模块输出的模拟量能控制步进驱动器吗?想不明白当初别人设计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有FX高手能解答吗?

网友A:
2N的脉冲指令不好用,你可以将脉冲指令做成类似于子程序的形式,没到工作时调用一次,定位距离用数据存储器。

网友B:
可以分时控制,用中间继电器中转(在PLC外部加装),用IO点来控制哪一路可以接通。

楼主:
对:gongweidxa 关于

可以分时控制,用中间继电器中转(在PLC外部加装),用IO点来控制哪一路可以接通。

内容的回复:可是每一路脉冲的频率和脉冲量不一样啊.

楼主:
对:sunnysummer2008 关于

2N的脉冲指令不好用,你可以将脉冲指令做成类似于子程序的形式,没到工作时调用一次,定位距离用数据存储器。

内容的回复:这个思路值得考虑,但觉得可是每一路脉冲的频率和脉冲量不一样啊.就是不知道能实现不

网友A:
脉冲频率和脉冲量都用数据存储器不就可以了吗,进行到每一步,将要用的值写到数据存储器中。

楼主:
对:sunnysummer2008 关于

脉冲频率和脉冲量都用数据存储器不就可以了吗,进行到每一步,将要用的值写到数据存储器中。

内容的回复:用变址的寄存器吗?是个好主意,我再思考下,看行不行.先谢了

楼主:
对:sunnysummer2008 关于

脉冲频率和脉冲量都用数据存储器不就可以了吗,进行到每一步,将要用的值写到数据存储器中。

内容的回复:我想了一下,觉得不行啊,因为4个电机在某个时候要求同时运行,所以必须是分开控制的

网友C:
那就要PLC输出4路脉冲了。2N的主机可以输出两路脉冲。其他就不知了。

楼主:
怎么高手都不发话啊?其实我到有些东西可以奉献出去,可是高手都是用不上的.我有三菱全套的视频教程(PLC,模拟量模块,步进,伺服,通讯)和PLC及触摸屏的编程及仿真软件.都是话大价钱买的.高手是用不上了.不然换个方案也行啊.

网友A:
3、4#要怎么动啊,详细些,如果不好做,建议你用4轴的运动模块,三菱的有4PG吗?我还不太清楚,比你用Y0、Y1方便多了。

网友D:
说一下,,控制四台步进电机的端子,是哪几个

网友E:
看你的工艺啊,如果允许的话,就分开来用啊,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D:
如果一定要,那么,,我的办法以用两台,1N系列,,然后做,N通信,

楼主:
问题是这是现有设备,当初老外设计的时候就是用我上面说的那些PLC及模块啊.所以弄不明白老外程序怎么写的.

楼主:
对:sunnysummer2008 关于

3、4#要怎么动啊,详细些,如果不好做,建议你用4轴的运动模块,三菱的有4PG吗?我还不太清楚,比你用Y0、Y1方便多了。

内容的回复:3,4#在自动程序时只要求正转,速度频率与1#关联,执行条件由外部传感器和步进的某一个动作完成标志来决定啊,这个暂时不用考虑的,现在想不明白的是2DA模块能不能控制3#4#电机?

网友F:
可以把老外的程序读出来参考.

楼主:
对:EPROM 关于

可以把老外的程序读出来参考.

内容的回复:这个考虑过了啊,老板不让,所以只有自己想办法

网友G:
是不是有两个轴是脉冲控制,另外两个轴是用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G:
模拟量是可以控制步进和伺服电机的

网友H:
有两种做法:

1、选择一台PLC外加一个两轴的定位模块,喜欢怎么发脉冲都行。

2、选择其他品牌的PLC,比如台达EH2系列,基本单元就带四路脉冲输出。指令基本和三菱兼容。

老外的设计也是合理的,现在国外有些步进也可以使用模拟量控制,而且可以做双向控制(±10V等)至于怎么将他和相应的脉冲关联那就看你对步进电机的了解程度了,一样可以换算成模拟电压。

楼主:
对:luoacdi 关于

模拟量是可以控制步进和伺服电机的

内容的回复:我也是这样想的,可就是不能确定啊,因为这样我没试过 ,不知道模拟量控制步进电机是怎么用的.知道的可以给一点经验吗

网友H:
估计你的3、4轴没有定位要求,只是普通的速度同步而已,应该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H:
原来楼主在线,方便说一下你这个是个什么设备吗?

楼主:
对:winccc 关于

估计你的3、4轴没有定位要求,只是普通的速度同步而已,应该还是很简单的

内容的回复:对啊,34是没有定位要求的,只是要求速度同步,还是你能理解我的意思。方便QQ吗?402011554

网友H:
楼主也是湖北人??????????????

楼主:
对:winccc 关于

楼主也是湖北人??????????????

内容的回复:是啊.正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