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空调配电需用几根线?空调插座是否要设置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2008-11-25):
三相空调配电需用几根线?空调插座是否要设置漏电保护开关?(A、B、C、PE)(A、B、C、N)(A、B、C、N、PE)

网友A:
需要5根线,开关带漏电保护的。

楼主:
可是PE线接到哪啊????

网友B:
如果需要,工作零就配A,B,C,N,PE。如果不要工作零就配A,B,C,PE。PE线接机壳。

楼主:
工作零肯定是得要,关键是PE线

网友C:
需要配A,B,C,N,PE5根线,四极带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配A,B,C,N,PE5根线,四极带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B:
同意5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明白了!!!!!

网友D(2009-06-05):
三相空调接线:A, B, C, N, PE. 三极带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E:
三相空调接线:A, B, C,  PE. 三极带漏电保护开关。

三相空调一般不用配零线的,它里面有控制变压器的!

网友F(2009-07-29):
A,B,C,N,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