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漏电保护器拒跳原因及分析

楼主(2008-11-25):
漏电保护器,地方俗称“触电保安器”或“保命器”,很多人认为,只要安装了漏电保护器,就可以杜绝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事实上,很多原因都会造成漏电保护器拒跳,从而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充分分析漏电保护器拒跳的原因,纠正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对防止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漏电保护器处在异常运行状态下,起不到保护作用 1.1 漏电保护器内部故障或损坏
  电力部门虽然对漏电保护器的管理制订了相关的制度,例如:对农网漏电保护器,一般要求农村电工按周期进行检查试跳,但即使这样,仍避免不了漏电保护器(尤其是农网三相漏电保护器)内部随时出现故障的可能。如未能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漏电保护器将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为避免农网线路上发生事故时引起不必要的法律责任,建议对农网漏电保护器责任到人,要勤检查,并作好运行试跳记录。
1.2 漏电保护器人为的退出运行
由于某种原因,漏电保护器误动或跳闸频繁,个别用户为了贪图方便,擅自将漏电保护器退出运行,使漏电保护器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其退出漏电保护器运行的方法,除了常见的解开漏电保护器的进出线,将其直接驳接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恶劣的做法松开漏电保护器内部电流线圈二次侧的接线螺丝。
1.3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错误
  安装漏电保护器前,要详细了解其铭牌和使用说明书,根据不同的现场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接线方式。安装好后,一定要进行如下检验:(1)
带负荷分、合开关三次,不得误动作;(2) 用试验按钮试验三次,应能正确分断;(3)
各相用试验电阻接地试验三次,应正确动作。只有上述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后,才能判定漏电保护器接线正确。
  漏电保护器安装在TN系统中时,要特别注意严格区分中性线和保护线,三相四线式或四极式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应接入漏电保护器,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保护线不得接入漏电保护器。
2 漏电保护器处在正常运行状态,起不到保护作用 2.1 在TT系统中,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断开,发生单相触电事故,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当TT系统中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线断开后,安装在变压器负荷侧的漏电总保护器,将会再现如下情形:在按试跳按钮的时候,试跳正常,但相对地短路(即单相触电事故)时漏电保护器拒跳。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因为试跳按钮仅能检测到漏电保护器本身是否正常,而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线断开后,短路电流无法经被保护线路、大地流回配电变压器,因而漏电保护器无法动作。
  上述情形要特别引起农电管理人员的重视,因为很多农电管理人员一直认为:只要漏电保护器试跳正常,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尤其是近几年来变压器接地线被盗剪情况相当严重,故更应加强巡查,采取延长接地棒等技术手段。在漏电保护器试跳正常的情况下,还要用接地电阻进行接地试验。
2.2 发生相零、相相触电时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当人体接触相零(或相相)时,人体电阻相当于一个负载,尽管此时人是站立在大地上,但是通过人体的触电电流经分流后,绝大部分由相零(或相相)导线形成回路,而触电电流经大地回配电变压器的只是极少部分,该电流无法使漏电保护器动作。
GB6829-86《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规定:“漏电保护器对同时接触被保护电路两线所引起的触电危险,不能进行保护”。 2.3 漏电保护器越级跳闸,无法动作
  在实施分级保护时,如果漏电保护器只有动作电流级差,而没有动作时间级差,就容易造成越级越闸的现象。越级越闸的危害则是扩大了事故停电的范围。 2.4
漏电保护器前的刀闸中性线保险熔丝熔断,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如果漏电保护器与刀闸一起安装,电源进线先入刀闸,后入保护开关,当刀闸中性线熔丝熔断后,会使漏电保护器“自身电路”推动工作电源,而不能动作。此时,如果相线熔丝并没有被精神焕发,各种电器虽然都停止了工作,但刀闸以下线路仍然带电,形成“假象”停电。当用户运用电器或检查“假象”停电时,漏电保护器因失电拒动而极易发生触电事故。为使漏电保护器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议采用此种接线方式的用户,将刀闸中的中性线熔丝拆除,用相同规格的导线退换。
  漏电保护器并非“保命器”,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其拒跳,广大农电职工和用户都要有清醒的认识,防止因一时的大意,造成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

楼主:
没人跟帖啊?怎么回事?

网友A:
说得好!很实在,也很实用,谢谢了

网友B:
说得好!很实在,也很实用,但还有“漏电保护器”年久老化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好!很实在,也很实用,但还有“漏电保护器”年久老化等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得好!很实在,也很实用,但还有“漏电保护器”年久老化等原因。

学习了。谢谢楼主!

楼主:
漏电保护器并非“保命器”,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其拒跳,广大农电职工和用户都要有清醒的认识,防止因一时的大意,造成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

网友D:
得好!很实在,谢谢!

网友E(2008-12-25):
引用 楼主:
漏电保护器并非“保命器”,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其拒跳,广大农电职工和用户都要有清醒的认识,防止因一时的大意,造成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