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穿管敷设通过承重路面的施工要求

楼主(2008-11-25):
如题。查了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里的电缆导管的敷设,里面14.2.1条室外埋地敷设的电缆导管埋深不小于0.7米。关键是我这条电缆穿管敷设通过了承重路面,仅仅就埋深0.7米肯定不行的,路面偶尔上会有集装箱卡车通过,还需要怎么做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那就再埋深点,或再上面加砼做个缆沟

网友B:
那你就做的深一点,其实埋在地下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如果电缆改用铠装的呢?

网友C:
感觉你的脑子里只有PVC,没有钢管的概念。

地面不变形,你的管子就不会变形。

没有隔山打牛的集装箱卡车!

网友D:
感觉你的脑子里只有PVC,没有钢管的概念。

地面不变形,你的管子就不会变形。

没有隔山打牛的集装箱卡车!

haha   书上说的是不得小于0.7M 你埋深点又没关系。再说还又钢管

楼主:
我说的就是穿钢管啊!终于找到施工规范了,这种情况穿管敷设过马路,必须要顶管作业,要有专门的施工机械,现在已经要求业主采用带防腐层的铠装电缆,在开挖路面敷设,在电缆的上下各敷100毫米的细沙或软土,并且通过路面的两端电缆必须做成波浪形,也就是长度上留点余量防止因变形而损伤电缆.

楼主:
另埋深0.7米是老国标,02年新国标要求埋深0.8米.

网友E:
我有一批欧洲施耐德工厂生产的c45小型断路器,型号和数量为1p16A/60A/2P16A,数量2300/700/100,质量很好,有税票,无奈没有3c认证,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求助各位前辈给指个方向,若能成功出售,一定酬谢有关人士。电话13902974715,孙先生,smw000@163.com

网友F:
摘抄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50217-94相关内容,供楼主参考:

5.3.3②电缆外皮至地面深度,不得小于0.7m,当位于车行道或耕地下时,应适当加深,且不宜小于1m。

网友G(2010-09-05):
电缆穿管敷设是否考虑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