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高速计数例程仿真如何操作

楼主(2008-11-25):
海为工程师,海为高速计数例程仿真如何操作?

网友A:
无法仿真高速计数的脉冲输入计数值,但可以通过菜单[调试/HSC脉冲输入中断仿真器]仿真高速计数器产生的中断,并且自动调用绑定好的相应中断程序,以达到调试程序的目的

楼主:
了解,谢谢!

20k 计数频率有些低

网友B:
10kHzd的脉冲输出就更低了,用于步进电机根本就用不了高细分模式,看来要好用只能用扩展模块了。

网友B:
我看过其他国产PLC高速计数频率与高速脉冲输出频率要高很多(差不多一个数量级),而且通道数更多。但愿海为能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