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测量振动

楼主(2008-11-25):
我想在线测量设备的瞬时振动值,上传至PLC,

要求:量程0-200μm  4-20mA  24Vac

网友A:
楼主要的东西暂时还没有定型的产品适合,需要定做才能实现您的功能。或选择一款振动传感器自己进行改造。

网友B:
若需求量大,且楼主可自己处理交流信号,价格绝对不成问题

网友C:
楼上兄台,
电感位移传感器作为非接触测试,用在测试设备的瞬时振动值好像不合适吧。。。
静态环境如:长期监测旋转轴位移还行;瞬时振动时的动态响应时间够吗???
建议楼主:
可以用工业加速度传感器来进行瞬时振动时的位移测量;
加速度输出信号积分得速度信号,再积分得位移信号;
现在的很多测振仪器可以可直接输出加速度、速度、位移的;
可以选用直接位移输出的加速度传感器,非常方便;
价格也不贵,进口产品大致三四千元人民币。

欢迎来电交流或Email:liuning7107@163.com

陕西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dchitech.com
地址:西安市高新路25号
邮编:710075
tel: 029-88218407 88232010
fax: 029-88218407

网友B:
注意楼主要求测量的测量振动幅度是0。2毫米,如果要测量振动力好办,但是这么小的幅度用加速度计来测量感觉上不现实,我们手头上没有类似成功的应用案例。

而楼主虽然要求动态测量,但是并不一定要求要瞬时做出反映,滞后零点几秒应该是没有问题,且在系统里会记录位移量。

差动变压器的输出频率可以达到5KHZ,不知道楼主够不够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振动频率有多高?

频率低的话应该可以考虑接近开关,或者高精度线性位移传感器.

网友E(2008-12-31):
这样的CASE我做过

测量转轴振动

对精度要求非常高

当时  我选用的日本OPTEX 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

CD4-25精度为2微米   CD5-L25 精度为1.6微米

这里提醒楼主   精度和分辨率是绝对的两个概念

不要被些销售人员说的分辨率所忽悠了

当然如果  你直接接PLC 那么 只要个CD5的检测头就足够了

不过要求 你的接口为RS422接口   如果不是

那么可以通过转换 RS232和RS485和RS422   接口均可以做转换

网友E:
如果 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

我的邮箱 wu_kunpeng@163.com

网友F:
可以用本特利的3500系列试试。